[仿真讨论] MOS管在Cadence中仿真时,它的Vdsat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22-08-11):
如题,在一个模拟电路中,用cadence对其进行仿真时,仿完后每个MOS管就会出现几个直流参数,其中的Vdsat应该是等于Vgs—Vth。可是把这几个值拿来一对应,又不对。请问这个Vdsat是怎么得来的啊?

网友:
    应该等于吧,是不是你管子设置的问题,管子没有工作在饱和区?随着你仿真的corner变化vth也可能变化

网友:
    如果是二阶模型,是相等的。但是仿真中通常用的不是二阶模型,而是bsim3v3,bsim4之类的高阶模型,所以,不相等也就不奇怪了。
    简单的说,vdsat就是饱和区和线性区的分界点。在仿真时,就抛弃Vgs-Vth这个概念吧!

网友:
    model不一样,那肯定不相等啊,
相等时的模型只是用来手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