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技术和RFID技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1):
    非接触技术和RFID技术有什么区别?

网友:
    RFID可以接触也可以不接触,就是如果在不接触的情况下达到满意的效果,需要用RFID技术,咱们平时用的公交卡就是接触式的,而有些东西是需要不接触就达到目的,那个是不好弄的,也就是需要这个技术了。

网友:
    两者很相似,目的都是快速准确地确认追踪目标物体。主要的区别如下:有无写入信息或更新内存的能力。条形码的内存不能更改。射频标签不像条形码,它特有的辨识器不能被复制。标签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视野之内,因为信息是由无线电波传输,而条形码必须在视野之内。由于条形码成本较低,有完善的标准体系,已在全球散播,所以已经被普遍接受,从总体来看,射频技术只被局限在有限的市场份额之内。目前,多种条形码控制模版已经在使用之中,在获取信息渠道方面,射频也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
    非接触技术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射频、短距离通信、无线通信、其他无线信息技术等;而RFID是属于射频技术,通过电感耦合或电磁感应等进行细细传递的方式,根据频段、有源无源、天线等,有非接触距离的结果。
    RFID属于非接触技术的一种,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单一或双向)实现信息的传递,达到识别的目的即是非接触技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