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处理高阻抗的电压源?使得带载能力提高?

楼主(2022-08-11):
有一个传感器内阻高达3~5M,电压大致为60V,现在需要测量该电压,但是一接分压电阻,负载上的电压立马降为mV级别,而且肯定不准确。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参考数字电压表的电压档输入电路内阻,那可是几M级别的

网友:
参考数字电压表的电压档输入电路内阻,那可是几M级别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可以考虑一下电流测试法。

网友:
你用的分压电阻值太小吧,至少也要5M左右,电压表的输入阻抗也要很高才行。

网友:
用一个电压跟随器先阻抗变换一下,再测电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