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9.5安装出现蓝屏

楼主(2022-08-11):
我在64位的win7原版系统上安装pads9.5 总是蓝屏怎么回事啊?之前在XP系统中是没问题的。pads9.5的版本是从官网上下载的,大小1.55G。

网友:
都有可能的,你可以从下面的原因来排查一下
1、硬件不兼容,这个主要是发生在新装的组装机上,品牌机很少
2、硬件温度太高了,清理下灰尘,加强通风散热
3、软件不完善导致的,最近安装什么软件了没有?卸载了再试试
4、系统有新的漏洞等待安装,
5、显卡或内存cpu,或风扇的接触不良和松动或有灰尘覆盖,(内存用橡皮擦擦)
6、系统中毒了,使用杀毒软件查杀一下,推荐使用腾讯电脑管家,拥有云查杀引擎、反病毒引擎、金山云查杀引擎、AVIRA查杀引擎、小红伞和查杀修复引擎等世界一流杀毒软件内嵌杀毒引擎!保证杀毒质量如果杀到木马或病毒后,应立即重启, 重启电脑后,来到“隔离|恢复”,彻底删除,木马和病毒!有些木马需要重启电脑,为了彻底清除危害千万不要嫌麻烦哦。
如果做完以上这些,还是继续蓝屏,那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我觉得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软件兼容性冲突了,重装系统后先安装pads9.5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