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4553 双向电平转换器

楼主(2022-08-11):
MS4553M/MS4553S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完美替代TXB0102。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1.65V 到 5.5V,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可用在电源电压为 1.8V、2.5V、3.3V 和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 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耗。当 VCCA 上电后,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4553M 采用 MSOP8 封装,MS4553S 采用 SOT23-8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是-40℃到100℃

主要特点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 20Mbps,开漏模式为 2Mbps
A 端电压范围 1.65V 到 5.5V,B 端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VCCA≤VCCB)
VCC 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无上电顺序要求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I2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GPIO(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A:
真的可以完美替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完美替代吗?

可以实现pin=pin,可提供样品测试,FAE技术支持,方便+V:181 2652 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