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射频,请教一下射频供电部分LDO选型

楼主(2022-08-11):
我现在这边都用的 是  1117  3.3          如果要做的更好  有没有什么好的 LDO   有没有对这方面了解的前辈  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
很不错,看一看。。。

网友:
看看LT的电源IC等

网友:
得到的得到的答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同问 我刚入门pcb集成电路 找到一个pcb用AF6212的 5v转3.3v 但是耐压值好像只有6v 做硬件的哥们老是烧,觉得它耐压值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