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电容效应

楼主(2022-08-11):
    正向电压升高时,空间电荷区变窄,相当于电容器放电,但有的又说空间电荷区变窄,相当于注电子和空穴,电容器充电,究竟是那种说法对

网友:
    变容二极管(Varactor Diodes)为特殊二极管的一种。当外加顺向偏压时,有大量电流产生,PN(正负极)接面的耗尽区变窄,电容变大,产生扩散电容效应;当外加反向偏压时,则会产生过渡电容效应。但因加顺向偏压时会有漏电流的产生,所以在应用上均供给反向偏压。
    变容二极管属于反偏压二极管,改变其PN结上的反向偏压,即可改变PN结电容量。反向偏压越高,结电容则越少,反向偏压与结电容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网友:
    变容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1n4148外形基本一样,一般上面有标志的,不要弄混了,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随着外加电压的大小而变化,利用这个特性,一般用于特高频的调谐和振荡器。如电视机的高频头里面用的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