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与 FPGA FMC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11):
    使用STM32 与FPGA FMC通讯,发现mcu读取FPGA数据时,数据总线的电平处于中间电平,1.8v左右.STM32 的数据总线配置为复用推挽模式,上拉。FPGA的数据总线配置成inout,输入为高阻态。有遇到该情况的吗?

网友:
    看你FPGA的FMC 物理链接BANK的电压,一般是1.8或者1.2的要么2.5基本都是走查分信号

网友:
    tm32正常按读写SDRAM进行配置,FPGA进行信号采集。
    FPGA信号采集发现SDWNE是高但H7手册上时序显示是低,造成无法像FPGA模拟的SDRAM无法写入数据
    FPGA采集信号应该在时钟下降沿,上升沿采集,数据会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