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配线柜与odf光纤配线柜如何选择?

楼主(2022-08-12):
光纤配线柜与odf光纤配线柜如何选择?

网友:
odf光纤配线柜的基本功能几乎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它们有不同的形状和规格。

网友:
odf光纤配线柜19英寸标准机架式有144芯、288芯、576芯和720芯等不同规格。odf光纤配线柜主要是为了实现灵活的布线接入,因此可扩展的框架设计是进行全面线缆管理的基本条件。

网友:
    odf光纤配线柜采用SPCC封装外壳,能与高密度拼接托盘结合使用,自带光缆固定板、绕杆轮与配线业务框,是光缆固定与管理的基础保护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