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一条电线,直流电过得去,交流电过不去?

楼主(2022-08-12):
怎么样让一条电线,直流电过得去,交流电过不去?就是防止5V输入的地方,被人错接入220V哈。

接錯的人當場會被電死,或是車間立即燒毀,我保證不會有人接錯!^_^

网友:
这个有点难,不过用心做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成本允许的话,加交直流判断电路。交流情况下不让这个电源通过,直流的情况下才通过。成本不允许的情况下,只能用大功率稳压管加保险丝来做了。一旦电压过高,那么过高的电压就会在稳压管上产生大的电流,这个大电流会将保险丝烧断。

网友A:
一般来说,5V跟220V都分不清的话,还是不要做相关的工作好。

不見得是分不清楚,有時候是開規格的人很瞎,但通常是成本一攤就打退堂鼓了。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5V跟220V都分不清的话,还是不要做相关的工作好。

    实际情况是见怪不怪!现场设备弱电接错强电的比比皆是!很多电力设备都有这种类似要求。

网友:
    热敏加TVS,但是不能保证长时间不坏,一般要求是4小时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