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中表面处理的目的是什么?选择依据呢?

楼主(2022-08-12):
SMT中表面处理的目的是什么?选择依据呢?

网友:
表面处理最基本的目的是保证良好的可焊性。

网友:
由于自然界的铜在空气中倾向于以氧化物的形式存在,不大可能长期保持为原铜,因此需要对铜进行其他处理。虽然在后续的组装中,可以采用强助焊剂除去大多数铜的氧化物,但强助焊剂本身不易去除,因此业界一般不采用强助焊剂。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最终组装元器件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