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这个电路的运放处于放大状态

楼主(2022-08-12):
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但是我没搞明白怎么判断这个运放处于放大状态,还有反馈电路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
    反馈电路的运行方式:
    Vout高-->采样分压高-->运放输出高-->Q1集电极电压低。
    结果是R3R4对Vout分压等于Vref。

网友:
    判断运放的反馈状态,只需分析输出变化对输入的影响即可,具体可见楼上分析。三极管在此包含在运放电路内,故考察“运放的输出”实际上考察的是三极管的输出,而三极管共射极电路是反相的,故反馈信号接到同相输入才构成负反馈。

网友:
    Vout升高,Vs升高,Q1基极电压升高,Q1的Ib增大,Ic增大,R1压降增大,Vout降低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4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