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 画电路图标线名问题

楼主(2022-08-12):
    今天在cadence里用schematic画电路。在线上标线名,发现标不上去。往上一点,然后就鼠标闪半天,结果工具自己重新给线命了个名字:netXXX。删了,重新画,也有问题。其他电路图正常。有没有大侠碰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
    用L标签吗 命名好之后往电路里放有一个小圆圈 小圆圈对准你要标的线

网友:
    连接线命名,打上去就可以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方法都试过了。目前结论是电路太大,电路节点太多。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