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收发芯片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12):
选择收发芯片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收发芯片的数据传输是否需要进行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
收发芯片所需的外围元件数量。

网友:
大多数无线收发芯片是应用在便携式产品上的,因此功耗也非常重要,应该根据需要选择综合功耗较小的产品。

网友:
在同等条件下,为了保证有效和可靠的通信,应该选用发射功率较高的产品。

网友:
较少的管脚以及较小的封装,有利于减少PCB面积降低成本,适合便携式产品的设计,也有利于开发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