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为什么加上正向电压后不会马上有扩散电流?

楼主(2022-08-12):
PN结为什么加上正向电压后不会马上有扩散电流?要大于0.6才有?不是说只有扩散大于漂移就会有吗?
门槛电压是怎么形成的?那0.6是为了克服电场力而形成的吗?

网友:
    当电压大于0.6v以后 外加电势差就完全取代了扩散电势差的存在,所以PN结内部 从P指向N方向的电场强度会随着电压的增大而增强 从而导通。

网友:
    硅管内电场电压0.6V ,外电场电压大于内电场电压0.6V(锗管0.2V时)才扩散电流加快

网友:
    它得阻挡层是逐渐积累电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