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usb芯片fpga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12):
    用的是cy官方例程调试,从电脑发送数据12345678,FPGA接收数据只接收了16位1234,后面的数据不发送了,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信息感觉有点少
用的哪一个官方的历程, 看图片应该是slave fifo的模式, 同步还是异步, 同步的话, 需要提供时钟IFCLK, 异步的话, 不用提供IFCLK时钟, ,应该是SLRD的边沿读取数据,
上位机用的是API二次开发做的, 还是用的官方control panel那个工具
    如果是官方的, 是如何设置
    确定PC发送了12345678么, 可以用抓包工具抓一下看看, 确认是否发出去
    下位机芯片是否接到完整的数据
    FlagA这个是fifo什么标志,EF,FF,PF,极性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感觉有点少
    用的哪一个官方的历程, 看图片应该是slave fifo的模式, 同步还是异步, 同步的话, 需要提供 ...

    的官方slave fifo程序,固件,调试工具。 同步模式,fpga输出ifclk,
    flagA是EP2EF,默认极性,flagA一直为高是不是数据一直在端口里没输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