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信号与系统仿真实验,设计一模拟信号

楼主(2022-08-12):
x(t)=3sin(2*pi*f*t)采样频率fs为5120Hz,取信号频率f=150Hz(正常采样)和f=3000Hz(欠采样)两种情况进行采样分析! 要图要程序!

网友:
你这里采样频率3000Hz和5120Hz都不是欠采样。低于300Hz的采样频率才是欠采样。这里图和程序得到不是蛮难,但是就是不知道你具体要什么样的分析结果,或者说你的分析目的我还没有正确理解,所以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