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50mv的交流信号转换成0~15mv的可调节交流信号?

楼主(2022-08-12):
怎样将50mv的交流信号转换成0~15mv的可调节交流信号?

网友:
这么低,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
将输入的50mV交流电压通过电阻及电位器分压,选择合适的上端电阻,使电位器可调端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15mV之间。将此电压送入电压跟随器,应该能输出对应的交流信号。为避免干扰,分压系统在信号源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小组织的电阻,增加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
是否可以用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