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全局复位脚如何用(XC9572XL)

楼主(2022-08-12):
xilinx xc9572xl的GSR是全局复位脚吧,如果我将这个脚直接外部电路的RESET脚上,是不是只要这个脚输入高电平,cpld就会自动复位,还要进行什么设置,复位后CPLD的IO口初始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xilinx的器件好像没有专用复位引脚,但内部有gsr全局复位信号,可以直接例化调用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