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和||还有~都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2-08-12):
matlab中的|和||还有~都是什么含义?

网友:
    都是逻辑运算符| 表示或,||同样表示或,但是更智能一点,~表示非。

网友:
    它们均属逻辑运算符,分别表示的意思:“| ”表示或,“||”同样表示或,但是更智能一点。例如G||K,如果“G”为真则G||K就为真,不会判断“K”的真假,“~”表示非。~ =是不等于,其函数名为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