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体管在高频工作时要考虑单向化而在低频时可不考虑?

楼主(2022-08-12):
    为什么晶体管在高频工作时要考虑单向化而在低频时可不考虑?

网友:
    因为在高频、特别是在微波时,信号波长很短,可能会出现信号的反射问题,这就将干扰信号的传输。对于晶体管的输出而言,将使得信号不能完全输送出去,所以需要单向化。

网友:
    在信号频率很高时,电流、电压都必须看成为电磁波。
电磁波在输入端即存在反射,不能很好地输入功率,则需要进行阻抗匹配,使得信号单向化。对于输出端,也是一样,需要匹配,以使得很好地把信号功率输出到负载。

网友:
    在高频工作时,由yfe所产生的反馈作用显著,因而必须考虑消除它的影响。低频时,则不必考虑yfe的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