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与抗干扰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12):
    电磁兼容与抗干扰性的区别?

网友:
    如果有2种频率的电磁信号,其中一种能对另一种抗干扰,无论是电磁信号本身还是其他外围设备提供的抗干扰能力,只要能抗,就是电磁兼容。

网友:
    电磁兼容指境中能互不干扰的工作,抗干扰指的是在恶劣环境下自身工作稳定 不受环境影响。

网友:
    这两个有很大的纠缠关系。
    如果有2种频率的电磁信号,其中一种能对另一种抗干扰,无论是电磁信号本身还是其他外围设备提供的抗干扰能力,只要能抗,就是电磁兼容。

网友:
    电磁兼容是无意间的干扰,抗干扰性能是有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