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如何制作带椭圆形槽孔的封装或焊盘?

楼主(2022-08-12):
cadence allegro 如何制作带椭圆形槽孔的封装或焊盘?

网友(点评):
重點要多出一個NC drill檔案.

网友:
https://blog.csdn.net/wang_ze_ping/article/details/113784457

网友:
应该要先在start里面选择<thru pin>然后下面应该可以选择形状,选择oblong那个,然后应该就可以设置大小了

网友:
建焊盘的里面有模型,选椭圆的就行了 ,然后设置尺寸。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绘制封装时,板极层board geometry哪里有绘制焊盘形状可以选,oblong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