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AD转换的输入端加下拉电阻?

楼主(2022-08-12):
    为什么要在AD转换的输入端加下拉电阻?

网友:
    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
    可以适当的降低些噪音,毕竟输入阻抗很高

网友:
    噪音的电压可能不低,但它的内阻大
降低输入阻抗的可以使噪音影响降小,电阻分压了

网友:
    我觉得
主要是分流保护及抗干扰。
    如果输入阻抗太高,那很小的干扰可能造成输入较大的波动,影响结果。加接地电阻可减少串扰。
另一个功能是保护,如果模拟输入直接与外界连接,可能因为静电等因素产生瞬时较大电压,加1电阻可达到保护芯片的目的。

网友:
    防止误启动

网友:
    ADC输入浮空会有值来回变化,
ADC输入通过大电阻接地后,ADC的值就是0,1,....这样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