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3挂载wm8960音频芯片竟如此简单

楼主(2022-08-12):
飞凌嵌入式的OKMX8MM-C开发板预留了I2C3和SAI引脚接口,分别位于P18和P7插针引脚上,板载音频芯片挂载到了I2C2和SAI2。今天小编为大家列举并说明如何在I2C3挂载wm8960音频芯片并通过SAI1连接传输音频数据。
设备树和设备树头文件路径如下:
OK8MM-linux-sdk/OK8MM-linux-kernel/arch/ARM64/boot/dts/freescale/ok8mm-evk.dts
OK8MM-linux-sdk/OK8MM-linux-kernel/arch/arm64/boot/dts/freescale/fsl-imx8mm.dtsi
1、修改结果
1、打开设备树修改sound节点,驱动从这里获取设备信息。
(1)修改sound节点cpu-dai =<&sai2>,改为cpu-dai= <&sai1> 。
将wm8960挂载到sai1实现音频数据流的收发,同理也可挂载到sai3,修改硬件连接即可。
(2)修改 hp-det-gpios= <&gpio4 22 0 >, 改为 hp-det-gpios= <&gpio4 22 1 >。
默认使用耳机输出,使插拔检测失效。
2、注释I2C2下的wm8960节点,因为在设备树中不能存在一模一样的设备节点,所以要注释掉原来的wm8960节点。
在I2C3下添加wm8960节点,挂载到哪个I2C就把设备节点放到对应I2C下,修改clocks= <&clk IMX8MM_CLK_SAI1_ROOT>,在I2C3下有了设备节点,但是时钟需要改成sai1的。
3、修改pinctrl_sai1并注释pinctrl_sai1_dsd,i.MX8MM的默认设备树已经写好了sai1的pinctrl。
4、修改SAI1节点,如下图所示,复制SAI2节点替换SAI1,修改成SAI1的参数。
2、修改思路
我们在修改音频芯片挂载路径时的思路是这样的:
1. 屏蔽默认的挂载路径;
2. 将音频设备的节点添加到要挂载的I2C和SAI下;
3. 修改pinctrl引脚复用;
4. 屏蔽默认wm8960的引脚配置。
本文介绍的wm8960挂载方式与板载默认音频芯片属于同一型号,如果需要挂载其他型号音频芯片,则需要在sound节点指定驱动路径。
cpu-dai 表示要使用的SAI通道,默认为SAI2本文使用SAI1就修改成SAI1即可; audio-codec 属性就是I2C3下的wm8960节点。
设备树sound节点:
imx-wm8960.c驱动文件的.compatible属性:
3、总结
设备树sound节点下compatible属性对应音频驱动文件imx-wm8960.c里的.compatible,由此设备与驱动便有了联系,驱动就可以在设备节点获取关键字model,cpu-dai等信息。
当换成其他音频芯片时,修改设备树compatible属性值即可修改音频设备的配置也变得简单起来,这也是Linux分离出设备树的主要原因。
本文提供的方法是在屏蔽默认音频设备的前提下进行的,想要实现双路音频输出还需要在其他环节进行配置。以上就是在OKMX8MM-C开发板的I2C3挂载wm8960音频芯片并通过SAI1连接传输音频数据的操作过程,希望能够对屏幕前的各位工程师小伙伴有所帮助。

网友:
    这样配置看起来还是很简单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