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芯片REF5050AIDR与REF5050AIDRG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2):
电压基准芯片REF5050AIDR与REF5050AIDRG4有什么区别?
两者相差一个 G4
从datasheet上我找不到关于两者的区别啊

网友:
    从名字上来看两者的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G4印在IC的top marking一般是IC封装厂把封装材料换成了环保复合型材料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