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移频、光纤直放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2):
    还有就是这三种直放站的传输类型是什么形式的呢?

网友:
    光纤:分为无线耦和直接耦合
    移动通信论坛分为近端和远端它们之间通过光纤进行信号传输,这样信号的损耗比较小但成本比较高.

网友:
    光纤:分为无线耦和直接耦合,移动通信论坛分为近端和远端它们之间通过光纤进行信号传输,这样信号的损耗比较小但成本比较高。移频:同样分为近端和远端,它们是通过近端将使用的频率变到另外一频率上进行传输,在远端进行接收并变回原来的频率进行覆盖.变频的主要目的是可以减小干扰。无线:直接接收基站信号进行放大,.这样会因为外界信号较多对信源的选取增加难度.但是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