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编程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8-12):
bounds=[-1;1]'什么意思?

网友A:
    bounds=[-1;1]'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行向量[-1 1],你可以把它复制来运行一下就行了;单引号就是转置的意思,因为“;”表示“-1”和“1”是处于两行的,转置一下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unds=[-1;1]'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行向量[-1 1],你可以把它复制来运行一下就行了;单引号就是转置的意思, ...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