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有效值25mA的交流信号和6mA直流信号分离,分别给单片机检测?

楼主(2022-08-12):
请问如何把有效值25mA的交流信号和6mA直流信号分离,分别给单片机检测?

网友:
什么意思,这两个信号同时出现呢还是不会同时出现?

网友:
信号弱了些,可先放大,再分离好了。怎么分离呢,简单的就是加个隔直电容就好了。

网友:
按理说交流直接用隔直电容取出就可以分离;
但是直流的话 可能要把交流滤除才能检测,但是这样交流没了,没法检测
可能得弄个取共模抑制差模的器件取出直流来检测,
如果是正规的交流信号 也可以直接算每个周期峰值和谷值的平均值算出直流.

网友:
电流信号一般会用电阻转成电压信号,那这不就好办了吗,6mA的直流电压是固定的,25的就会变了啊,ADC采样就成了,

网友:
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用低阻值输入电阻,比如1欧,反馈电阻取值视增益要求定。这就把输入电流转换成了电压,运放输出分两路,一路用电容隔直流得到交流信号,另一路用低通滤波器提取信号中的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