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线宽DRC的问题?

楼主(2022-08-13):
    求教下,allegro 中规则设置的最小线宽为走线默认线宽,我另外设置了NECK线宽小于最小线宽,为什么走线切换NECK线宽还是会提示线宽错误???

网友:
    还要设置NECK线宽旁边的NECK长度值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线的长度限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