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pcb封装问题

楼主(2022-08-13):
就是这样,按理说liabrary得有东西,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请问怎么解决啊。

按理说该这样

网友:
    这样是咋样?问题没表述清楚。什么都没有也很正常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应该是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指定好库文件路径,放个新的库文件,试试

网友:
    是原理图库还是pcb库啊?问题描述清楚点,说不清也可以贴图片。

网友:
    先捋清楚自己的问题再来体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