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DC DC 电路的效率

楼主(2022-08-13):
如果电源没办法断开的前提下,怎么测试DC DC 电路的效率

网友A:
    输入端用钳型电流表采集电流,电压就用万用表吧,精度自己定,这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用钳型电流表采集电流,电压就用万用表吧,精度自己定,这不就解决了?

能用钳型电流表采集电流,是不是也能用万用表?关键是输入没有办法断开,都在PCB 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钳型电流表采集电流,是不是也能用万用表?关键是输入没有办法断开,都在PCB 上面

    这是什么应用需求呢?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