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是如何添加跳线的呢?

楼主(2022-08-14):
主管说让画一个跳线,然后用0402的0欧电阻练起来。网上搜说的是需要通过画封装的方式实现,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跳线的选项里又没有这个选择 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9c42e82d6281dc026ca343e19be09ea.jpg 版本为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那功能是飛線, 必須使用鐵線或銅電線.

    你主管說的不是這功能,是叫你用電阻符號放一個0歐姆在線路圖. ...

    感谢!这样子需要改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確是要, 要分電阻前後為不同電路, 為何不直接短路, 就是日後有需求要打開電路 或 正在測試中,量產可直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