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压转换

楼主(2022-08-15):
之前哪位有用过18650的电源电压转换吗?我打算做一个东西工作电压只需要输出5v,考虑不好是用一节18650+3.7v转5v好,还是用两节18650+7.2v转5v好?

网友:
一节,或二节并联(3.7V),升压到5V比较好。充电有专用IC,容量扩充方便。

网友:
串联再并联选择合适的IC就行。

网友:
串联使用,充电需要专门的充电器,并且要有均衡充电电路。不然时间长了易出现某一节电压落后;并联使用充电电路简单,成组自由,电池维护方便。推荐首选。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不就是充电宝吗。

网友:
充电宝方案可以一颗芯片帮你托管电源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