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设备日保养、周保养、月保养!

楼主(2022-08-15):
SMT设备维护与保养的目的
(1)保持设备清洁、整齐、润滑良好、安全运行。
(2)合理的保养与维护,可以更好地发挥设备的功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3)保证产品质量。
日保养
(1)每天工作前10分钟由技术员指导操作员开始停机做日保养工作。
(2)用干净白布清洁机器表面灰尘,包括机身表面、显视器、键盘、鼠标、按键、开关等,必要时用碎布蘸一点肥皂水擦拭机器表面,必须要拧干不滴水才使用,绝对不允许用酒精、洗板水之类溶剂清洗。
(3)检测气源系统,看气压是否适当,调整阀门使气压大于0.45Mpa。
(4) 检查印刷工作台,看是否有刮痕、裂痕、赃物,保持印刷工作台清洁。
(5)检查钢网固定架,保证钢网固定动作正常。
(6)检查刮刀/刮刀固定架,保证刮刀上无刮伤、无裂痕、无残余焊膏。
(7)检查钢网清洗装置,需要的时候装满溶剂或更换卷纸。
(8)检查传送导轨,如有需要的话进行修理。
(9)日保养注意事项:
①检查出异常情况要立即上报技术员处理.
②做保养要在停机状态下进行。
2.周保养
(1)检查供压系统,检查空气过滤装置内有无积水、污垢、淤塞,如有必要清洁或更换过滤网。
(2)检查钢网支撑钢框,看滑板部位有无污痕及生锈框架支撑部分有无损伤,必要时应及时清洁及上油。
(3)检查摄像头驱动轴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看有无润滑脂以及焊膏溅落产生的污垢,必要时及时涂抹润滑脂和清洁污垢。
(4)检查刮刀驱动部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看有无润滑脂以及焊膏溅落产生的污垢,必要时及时涂抹润滑脂和清洁污垢。
3.月保养
(1)检查摄像头驱动轴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看柔性联轴节有无松动、间隙,必要时及时拧紧、更换。
(2)检查气压系统装置,看气缸运行是否平稳,必要时及时在活塞上加油。
(3)检查传送系统,看传动情况,调节皮带松紧或更换。
(4)检查印刷头,看刮刀的平衡情况,必要时补充润滑脂。
(5)检查印刷工作台,确认基板边夹的动作,必要时调整气压。
(6)检查传送系统的基板检测传感器,检查传感器上有无污物,必要时及时清洁。
(7)检查电气部分,看各部位接线端子、接插件有无松动,必要时及时拧紧松动部位。
(8)检查视觉系统,确认照明状态,必要时及时更话灯泡。
日保养
(1)每天工作前10分钟由技术员指导操作员开始停机做日保养工作。
(2)用干净白布清洁机器表面灰尘,包括机身表面、显视器、键盘、鼠标、按键、开关等,必要时用碎布蘸一点肥皂水擦拭机器表面,必须要拧干不滴水才使用,绝对不允许用酒精、洗板水之类溶剂清洗。
(3)检查气压是否达到0.5MPA气压值。
(4)检查PCB传送带运转是否顺畅,使用PCB进行试验没有卡板即可。
(5)检查各安全装置是否正常,包括前后安全门、FEEDER浮高SENSOR,还要检查区域SENSOR、是否正常,在运行且暂停的状态下试验各SENSOR的功能在显示屏能正常显示SENSOR报警状态。
(6)用吸尘器清洁机器里面散落的元件。
(7)用镜头纸清洁LASER SENSOR VCS镜片上的灰尘。
(8)暖机听机器响声是否有异常现象,未见异常后开始生产。
(9)日保养注意事项:
①检查出异常情况要立即上报技术员处理;
②清理散落元件时不能用风枪吹,以免吹落到机器板卡上,造成电路故障;
③做保养要在停机状态下进行;
④清洁LASER SENSOR时,不允许用不干净的粗糙的东西擦拭;
2.周保养
(1) 先做点检,检查配气管及接头是否泄露,各单元气缸工作是否正常。
(2)检查传送带、滑轮、档片是否损坏,损坏的立即做维护或更换处理。
(3)从ATC上取下所有NOZZLE放入超声波内清洗(超声波里加入酒精),大约5分钟后取出,用风枪吹干净,然后后棉棒沾上少量1#油涂抹在头部活动插上,注意505、506、507、508等较头NOZZLE清洁时务必胶头朝上,并且不能沾上酒精。
(4)用白布将ACT滑块擦干净后,在活动滑块固定螺丝处加上少许1#机油。
(5)用白布条将传送部气缸、皮带、滑块、宽度调整丝插,擦干净并在档块、滑轮上加少量1#机油,在宽度调整丝插上加少量一层印工黄油。
(6)用白布条将XY线性导轨擦干净并重新加上薄薄一层印工黄油。
(7) 用镜头纸将LASER WINDOW擦干净。
(8) 在SET UP内重新测试一次所有NOZZLE,并保存退出。
(9) 在手动菜单内查看LASER曲线量滞擦拭干净。
(10)打开前盖慢速暖机2分钟后,用白布条将多余黄油擦掉。
(11)周保养注意事项:
① 注意保养过程中所有皮带都不能沾上油脂。
② NOZZLE清洗后不要加太多油到里面。
③ LASER WINDOW不可沾上任何化学溶剂清洗。
④ ATC上的NOZZLE保养后要放回原来的位置。
3.月保养
(1)关闭机器电源。
(2)用1.5M内角擦下所有工作头NOZZLE套,更换所有FILTER。
(3)用白布条清洁所有SENSOR上的灰尘。
(4)用吸尘器清洁配电箱内的灰尘,必要时逐片清洁板卡,并用清洁剂清洗干净用风枪吹干后重新装入。
(5)拆下真空产生器,分解清洁,用白布擦除内部脏油脂,用清洁剂将本体清洁后吹干净,再重新涂抹密封油于密封圈内重新组装好。
(6)用白布将X、Y、Z各轴导轨、丝杆擦干净,除Z轴导轨、丝杆需加AFL油外,其它各导轨、滑块加EP2黄油。
(7)拆下鼠标,用白布清洁内部脏物。
(8)开机作暖机动作5分钟,并用白布擦除多余黄油。
(9)月保养注意事项:
.日保养
(1)检查传送链条是否有润滑脂,必要时及时加润滑脂。
(2)检查运输网带有无跑边 ,如果出现跑边及时通知JT。
(3)检查回流焊炉入口网带传动滚轮有无移位,如有移位可按松开螺丝—调整—锁紧螺丝的步骤调整。
(4)检查回流焊炉出口网带传动滚轮有无松动,如有松动可按松开螺丝—调整—锁紧螺丝的步骤调整。
(5)检查油杯里高温油是否适量,油面距杯口需5mm,如有必要及时加高温油。
2.周保养
(1)检查运输网带表面有无脏物黏附,如有赃物黏附及时用酒精擦洗。
(2)检查导轨链条槽内有无异物,如有异物及时拆链条用酒精擦洗。
(3)检查运输链从动齿轮的轴承是否灵活,必要时及时加润滑油。
(5)检查机头部件丝杆表面是否有润滑脂且无异物,必要时及时擦拭干净后,加润滑脂。
(6)检查炉膛内各区整流板上有无FLUX及灰尘媳妇,如有灰尘及时用酒精清洁。
(7)检查炉膛升降系统的升降马达运转时有无振动、杂音,如有振动或杂音应及时更换(8)检查排风装置的过滤器是否堵塞,如有堵塞情况应用酒精清洁。
(9)检查冷却系统冷却区整流板上有无FLUX吸附,如有FLUX应及时用酒精清洗。
(10)检查运输入口光电开关表面有无尘积,如有尘积,应及时用柔软干抹布擦拭干净。
(11)检查PC机以及UPS表面是否清洁,如有尘积,应及时用柔软干抹布擦拭干净。
3.月保养
(1)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振动、杂音,必要时及时通知JT。
(2)检查运输马达固定螺杆有无松动,如有松动,锁紧螺丝。
(3)检查传动链条张力是否适宜,如有必要及时调整马达定位螺丝。
(4)检查运输链条上有无焦状物及黑色粉末,如有,应及时拆下用柴油清洗。
(5)检查活动端轨道内宽度调节同步轴定位,固定块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应及时锁紧。
(6)检查热风马达定位螺丝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应及时锁紧。
(7)检查电气系统的控制箱内有无积尘和异物,如有异物应断电后用同压空气吹出粉尘及异物。

网友:
保养的重大作用就是加长使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