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故障规律总结

楼主(2022-08-15):
1.电阻损坏的特点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 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

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的损坏率较高,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

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线绕电阻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 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 不会烧焦发黑。根据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2.电解电容损坏的特点

电解电容在电器设备中的用量很大,故障率很高。电解电容损坏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

二是轻微或严重漏电;三是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兼有漏电。查找损坏的电解电容方法有:

(1)看:有的电容损坏时会漏液,电容下面的电路板表面甚至电容外表都会有一层油渍,这种电容绝对不能再用;有的电容损坏后会;

(2)摸:开机后有些漏电严重的电解电容会发热,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更换;

(3)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长时间烘烤会使电解液变干,导致电容量减小,要重点检查散热片及大功率元器件附近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性就越大。

3.极管等半导体器件损坏的特点

二、三极管的损坏是PN结击穿或开路,其中以击穿短路居多。此外还有两种损坏表现:

一是热稳定性变差,表现为开机时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软击穿;

另一种是PN结的特性变差,用万用表R×1k测,各PN结均正常,但上机后不能正常工作,用R×10或R×1低量程档测,就会发现其PN结正向阻值比正常值大。

测量二、三极管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在路测量,较准确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置R×10或R×1档(用R×10档,不明显时再用R×1档)在路测二、三极管 的PN结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不太大(正常值),反向电阻足够大(正向值),表明该PN结正常,反之就值得怀疑,需焊下后再测。这是电路的二、三极管外 围电阻大多在几百、几千欧,用万用表低阻值档在路测量,可以基本忽略外围电阻对PN结电阻的影响。

4.集成电路损坏的特点
集成电路内部结构,功能,一部分损坏都无法正常工作。集成电路的损坏也有两种:彻底损坏、热稳定性不良。彻底损坏时,可将其拆下,与正常同型号集成电路对比测其每一引脚对地的正、反向电阻,总能找到其中一只或几只引脚 阻值异常。对热稳定性差的,可以在设备工作时,用无水酒精冷却被怀疑的集成电路,故障发生时间推迟或不再发生故障,判定。通常只能更换新集成电路来排除。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美味且地道,尝鲜一下

网友:
    电解电容的故障率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