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元件旋转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15):
使用AD10时,用元件库里面的电阻旋转不会出现报警,但是用其他的元件就会报警?

网友:
查看一下RULES里面关于PLACEMENT的设置。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我想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到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