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生成flip chip裸die的.dra文件

楼主(2022-08-15):
    allegro中怎么生成flip chip裸die的.dra文件,目前有的资料就是芯片的BUMP序号、坐标、直径等信息。

楼主:
    没太理解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问的这个是flip chip,没有打线。就是想问下FC裸die的封装库文件是怎么弄得?我现在需要根据芯片的datasheet生成.dra文件。

网友A:
    把裸die看成一个器件,现有的资料就相当于规格书,根据规格书做一个器件封装即可得到裸die的.dra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裸die看成一个器件,现有的资料就相当于规格书,根据规格书做一个器件封装即可得到裸die的.dra文件

    就是想问下根据现有的规格书怎么做器件封装呢?可以说下步骤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接腳圖, 才能打線DIE至PAD再LAYOUT至接腳或電路.

    就是利用 chip 接腳圖建成零件, 再看你要放IC包裝( ...

    没太理解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问的这个是flip chip,没有打线。就是想问下FC裸die的封装库文件是怎么弄得?我现在需要根据芯片的datasheet生成.dra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