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wm信号的放大

楼主(2022-08-15):
    请教一下,想做一个正负24v(或者0-50v,反正Vpp在50v左右),频率100-120khz,占空比可调的pwm来驱动一个振片,有没有可以实现的方法?网上能买到的信号发生器都电压最多是0-24v,振片运行效果不佳

网友:
    单片机可以完美实现

网友:
    全频域音响放大器 20-20KHZ,电压和功率可以满足要求。但在高频的频段不能满足1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