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编程题:x6=cos(2*pi*4*t)+cos(2*pi*8*t)+cos(2*pi*10*t); 这是程序中的一行...

楼主(2022-08-15):
    MATLAB编程题:x6=cos(2*pi*4*t)+cos(2*pi*8*t)+cos(2*pi*10*t); 这是程序中的一行,但执行时提示出错,哪里错了?

网友:
    t没有赋值,应增加
t=0:pi/10:2*pi;
x6=cos(2*pi*4*t)+cos(2*pi*8*t)+cos(2*pi*10*t)
    x6 =
      Columns 1 through 7
    3.0000   -0.4085   -0.2174   -1.7345    1.0167   -1.3824    0.4940
      Columns 8 through 14
    0.4519    2.4023   -1.2501   -1.1061   -1.1005    1.1027   -0.4440
      Columns 15 through 21
    0.5518    0.9832    0.9226   -1.6377   -1.6154    0.3593    1.0667

网友:
    把分号去掉 然后把命令行输出的错误信息贴出来

网友:
    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看,不过一般是维度不匹配的问题。
把所有的*(乘)换成.*(点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