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输出类型的电源模块如何降低纹波?

楼主(2022-08-15):
外部加了滤波共模电感,提高开关频率等方式,纹波仍在800mV~1V左右
还有什么好方法呢

GRA非隔离电压控制输出,输出电压随控制电压的变化线 0-5V控制输出

尺寸:50.8x25.4x12.5  单位: mm

负输出类型

网友:
100mA以内用电荷泵,100mA~1A体积不限可以用正负压输出的隔离电源模块,功率再大就是开关电源类型的了,TI,ADI都有专门的这类芯片。但是我测试的纹波一般都在100mV以内,绝大多数情况低于30mV

网友:
微型场合应用 输入24V 输出电压 -100V到-50V连续可调 5W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