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pga加速神经网络为什么要用arm核呢?

楼主(2022-08-15):
请问一下FPGA加速神经网络为什么要用ARM核呢?

网友:
ZYNQ目前用于实际项目很成熟了,ZYNQ的ARM硬核弥补了纯FPGA缺陷,纯FPGA如果用软核实现ARM功能消耗资源特别多效果也不理想,ZYNQ的ARM资源不够就用IP消耗逻辑资源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