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16.2中,原理图编译时出现LAST USED REFERENCES?

楼主(2022-08-15):
Capture16.2中,原理图编译时出现LAST USED REFERENCES?

网友:
管脚定义重复, allegro的netlist不能有相同的管脚名, 除了power 你重新排序下位号。

网友:
这个描述指的是最后编号的元器件。跟重复没关系。
orCAD capture CIS位号重复的话是会提示错误,不会进行编号。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