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有没有变压器的仿真模型?

楼主(2022-08-15):
我在仿真一个变压器电路.其中的变压器就是平时大家在电线杆子上看到的那种.
但是我对Pspice不熟悉,不知道有没有变压器的现成模型,单相的就可以了。
如果有,其中的匝数比怎么设置?

网友:
给你一个例孖电感之比的平方等于匝比.用电感藕合的方式

网友:
解释“电感藕合的方式”就是画两个电感,然后加个耦合系数,系数的算法就是电感之比的平方等于匝比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