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芯片mc34063如何使用?

楼主(2022-08-15):
请高手帮忙设计电路!把3.7v的电压转换为5.2v我想把不用的手机电池改成手机备用电池给手机充电!电路的输出电流最好能在被改手机电池能承受的输出功率范围了能大些!顺便能告诉我芯片各线脚的作用!使用修改时还要注意哪些?

网友:
34063是低成本低频率的开关电源芯片,所需的外围器件(电感电容)体积较大,搭出来可能比较丑陋(比电池庞大太多……)。看懂原理后可以去找个别的频率高些的开关电源芯片来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