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1PPS上升沿

楼主(2022-08-15):
    FPGA输出的脉宽10ms的脉冲信号经过驱动芯片输出,输出信号上升沿怎么改善,保证上升时间<1ns,输出电平5V。

网友A:
    这个要看后面什么负载了,比如容性负载,可以加上拉电阻试一下
    负载多的话先通过一个专门的驱动会改善上升下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后面什么负载了,比如容性负载,可以加上拉电阻试一下
    负载多的话先通过一个专门的驱动会改善上升 ...

输出要求是COMS电平,阻抗50欧。加了驱动芯片上升时间>1ns了,找了几种片子,上升时间都在1ns以上,芯片里没有找到有关上升时间的指标,想着是不是要通过外围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