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CST中激励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15):
    CST中激励信号的幅值单位是什么?伏特么?我看CST内设的高斯和矩形信号都是大约以1为峰值,这个1是怎么来得?归一化?
    另外自设的激励脉冲信号如何设定采样点个数和间隔?我定义了一个高斯5阶脉冲信号,发现输出的信号采样点时间间隔不是均匀的,这个怎么设定呢?
恳请指教一二。

网友:
    激励信号的幅值单位应该是能量单位,当然能量可以用不同参量表达

网友:
    网格划分不同,造成的时间间隔也不同,直接造成了采样时间不同,ms解决不了,除非你认为让两个模型结构一样

网友:
    应该是峰值功率 1 W, 在帮助文件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