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问题

楼主(2022-08-15):
    (1)“求一个非线性方程组 在[-1,1,-1]附近的解。”
    X1+X2-5*X3=0
    2*X1-4*X2+X3=0
X1*X1+X2*X2+X3-10=0
这就是那个方程组,因为复制不上,我这样写的,你懂的~~~
(2) t为[-9,9]范围内的整数,编写程序计算y的值,y=-3t*t+5 t>=0 3t*t+5 t<0

网友:
    x1=5x3-x2
    x2=(2x1+x3)/4
    x3=-x1x1-x2x2+10
    循环迭代,直到你那三个左式 的值与0相差一个最小单位
    第二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你先用matlab看下 polyfit函数的定义和用法。
1.将售价及销量的数据整理到表格中--是要是矩?看poltfit的定义再确认用什么。
    2.利润就出来了。
    3.画图公式有好几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