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电路中是怎样实现开关作用的

楼主(2022-08-15):
    三极管在电路中是怎样实现开关作用的
三极管在电路中是怎样实现开关作用的?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指点一下?最好是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
    给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电流,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之间就导通了,如同一个开关接通了。
    对于NPN三极管,电流方向为基极到发射极,集电极到发射极。PNP三极管刚好相反。

网友:
    要是三极管处在截止区时它们之间也有电流通过吗?

网友:
    既然是截止了,就认为没有电流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