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7】疯壳·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电容触摸

楼主(2022-08-15):
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
——疯壳·智能穿戴开发系列
电容触摸

  1相关简介

  本次章节,我们将使用到 DA14580 的外部中断,通过触摸手环主板上面的小弹簧,触发中断。
  DA14580 内部有嵌套中断向量控制器( 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支持 24 个中断,能够中断配置与处理异常代码。当发生一个中断请
  求时,自动执行对应的中断函数,不需要软件确定异常向量。中断可以有 4 个不同的可编程的优先级,NVIC 自动处理嵌套中断。对于安全关键系统,又不可屏蔽中断(NMI,Non maskable interrupt)输入。
  DA14580 内部还有一个键盘控制器,可以用于延时 GPIO 信号进入的时间。可以检测所有的 I/O 口的电平变化。当监测信号时,可以产生中断(KEYBR_IRQ)。同时,另外有 5 个中断(GPIOn_IRQ)可以被 GPIO 口触发。
  2硬件设计

  下面的就是本次使用的触摸按键,采用的是 RH6015,中断引脚连接到我们DA14850 的 P27 脚。

  图 1
H6015 是一款内置稳压模块的单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控制开关 IC,可以替代传统的机械式开关。当我们触摸到 RH1615 第三引脚前的触摸电容时,第一引脚会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3软件设计

  本次软件,将完触摸一次按键,打印一次累计按键次数的现象。

  整个实验代码,将使用到两个部分:串口和外部中断。关于串口的初始化配置,以及串口打印的相关函数,可以参考前面的章节,本章节只介绍外部中断的相关代码。
  要使用外部中断,就需要一下几个流程:

  (1)配置要使用的 IO 口。
PIO_ConfigurePin(BUTTON_PORT, BUTTON_PIN1, INPUT, PID_GPIO, false); 这里将 DA14580 的 P27 管脚设置为输入。
  (2)注册中断回调函数。
PIO_RegisterCallback(GPIO0_IRQn, button1_int_handler);
  这个注册中断回调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外部中断编号, 可以填写GPIO0_IRQn、GPIO1_IRQn、GPIO2_IRQn、GPIO3_IRQn 和 GPIO4_IRQn。第二个是回调函数的指针。
  (3)使能外部中断。
  GPIO_EnableIRQ( BUTTON_PORT, BUTTON_PIN1, GPIO0_IRQn, 1, 1, 10 );

  完成以上 3 步之后,每当手触摸到触摸弹簧,代码就会运行到回调函数

utton1_int_handler 之中。
  void button1_int_handler(void)

tatic unsigned char button_count=0; button_count++;
  printf_string("\r\n Number of key:"); printf_byte(button_count);

  在中断函数 button1_int_handle ( ) 中, 首先定义了一个静态变量

  button_count,用于记录按键次数,进入一次外部中断,就将变量button_count 加 1,然后答应出换行符以及字符串 Number of key:,最后就打印出 button_count 的值。
  4实验现象

  首先,插好 Jlink 和 USB 转串口,然后打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1)选择串口号,我们图中是 COM1,这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配置串口参数,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没有校验位和控制流,与下图一致。
  (3)点击打开串口。

  图 2
  配置完串口之后,打开我们提供的代码。

  (1)点击仿真按键。

  图 3
  (2)点击运行代码。

  图 4
  完成之后,触摸一次触摸弹簧,串口调试助手就打印出一条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5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串口助手是调试串口的好工具,必不可少